电机过热

楼主(2012-01-26):
求教各位师傅一台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温度总是过热是啥原因?

网友A:
是否长期运行在低频?

网友B:
是电机发热还是单纯的变频器报警

网友C:
过载?缺相?

网友D:
电机是普通电机还是变频电机

网友E:
—直低转吧

楼主:
是输送带电机应该是普通电机始终一个速度,低频应是多少?开始过载报警后来不报了。不缺相。

网友F:
你断开负载试试。

网友G:
长期低频运转将至电机过热,因为有变频器的缘故,缺相可能性不大。

网友H:
应该是负载过大所致
空载试试看看温度!

网友I:
长期低频与过载的可能较大。

网友J:
把问题说明白

网友K:
电机可能没有独立风扇

楼主:
电机过载变频器保护跳闸电机怎么会发热呵?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输送带电机应该是普通电机始终一个速度,低频应是多少?开始过载报警后来不报了。不缺相。

楼主说的始终是一个速度,那具体运转时候的频率是多少呢?一般20HZ一下就算是低频了

现在没有过载报警,还是会热吗?

网友M:
散热是否正常?

网友N:
楼主还是先看看电机的工作频率是多少吧~!如果过低需要加独立的风扇给电机散热。

网友O:
我以为应该是低速运转的缘故,是否有单独的散热风扇,是否满负荷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