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供电的怪现象

楼主(2012-01-26):
]我是某小区维修电工,但是只负责维护电表前的线路部分,不入户。现场情况如下:
某栋楼单独使用一个地面柜,柜内为一进三出的配置,该楼是三个单元,一个空开对应一个单元,故为三出。电源进线因一项故障,所以实际是两相供电(如,b相故障,去掉b相,将a相并到原b相接点处),零线是用螺栓把所有的零线都压接在一起的。
某日接到维修任务,到现场处理,为某单元零线断,有住户电器烧坏,应为电压过高所致。重接零线后一次送电成功。后有现场查看并进行停电试验,发现情况如下:零线断的电缆对应为一单元,断开一单元空开后,一单元停电,二三单元正常供电,其他空开也能对应相应单元,但是烧毁电器的单元是二单元。后几次测量相电压,同相(上文所说的并过来的那一相)电压在不同单元和楼层测得数值不一样(相差较大,基本排除因负荷不平衡)。
问题如下:为什么一单元断零线,二单元有电器烧毁,一三单元没事?
====================分割线=====================
看来我的描述不是很准确,智能ABC/Z     的回答不正确,倒是 小笨熊  的答案比较接近我的想法。
说明:1。所断零线为分支零线,即分支零线与主零断开了;2.所断零线为一单元主零,它断了,应该是一单元住户出现线电压,二三单元不应该出现线电压,只可能瞬间高于220v;3.地面柜的进线不是从变压器直接过来,即上一级还有配电柜和空开;4.我不会作图,具体情况请熟悉小区配电设施的朋友自己想吧,工厂可能更多的是放射或者环形电网。
自己画的图,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A:
你画个Y型图就清楚了,零线断开,220V的回路没有了,但是出现了380V的回路。你仔细分析就会明白。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2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D:
在这里220V的变压器回路特别重要千万不可虚空。尤其是民用电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当零线断了时,原来跟这些零线接在一起的负载通过该零线断头后面组成一个星形接法的3相负载,但是该星形接法的每个每个臂的等效阻抗肯定不一致,导致中性点偏移,也就是有的臂的电压高,有的臂的电压低(该电压与等效阻抗成比例,等效阻抗高的所分配的电压就高。当等效阻抗极度悬殊时等效阻抗高的甚至可以达到线电压380V,这样家电肯定会导致毁损,严重的甚至会因为最初阻抗高的烧坏短路造成另外相的等效阻抗变成高的继续烧毁其余相,从而导致3相的负载都烧毁)。

网友G:
但是 照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单元有高电压,而不是二单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当零线断了时,原来跟这些零线接在一起的负载通过该零线断头后面组成一个星形接法的3相负载,但是该星形接法的每个每个臂的等效阻抗肯定不一致,导致中性点偏移,也就是有的臂的电压高,有的臂的电压低(该电压与等效阻抗成比例,等效阻抗高的所分配的电压就高。当等效阻抗极度悬殊时等效阻抗高的甚至可以达到线电压380V,这样家电肯定会导致毁损,严重的甚至会因为最初阻抗高的烧坏短路造成另外相的等效阻抗变成高的继续烧毁其余相,从而导致3相的负载都烧毁)。

原理说的完全正确  但是还是应该一单元有问题 因为是一单元的零线断 现在是一单元没事 二单元有事哈!

网友H:
#8楼,正确。

网友I:
线路接错了

网友J(2012-02-25):
220V的变压器回路虚空

网友K:
你所说怪象,并不怪,你对三相四线供电系统学的太浅了。对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线在正常工作时,不允许断开,否则会造成中性点位移,造成负载上电压不对称而烧坏设备。负载设备用电量大的单元电器不备烧坏,而负载设备小的将承受380V电压。在总零线处多接一个重复接地,使三个单元用户用电量更加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