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6):
刚才看到一个要买电热水器的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08155&page=1     也把我自己遇到的两次情况说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到大家 顺便也希望高手能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我们这里使用的电表是代码或者插卡式的,电表有额定功率限制(了解了一下为9kw),最初的一些即热式电热水器为电阻丝加热,额定功率为8kw,冬天要想温度够用,就要开浴霸(约275*4w),远大于电表的额定功率,电表就会跳闸。后来一些即热式电热水器改为微波或者纳米电热膜加热,仍然会遇到电表跳闸的现象,不知为何。希望高手回答。

网友A:
电表的额定功率虽然是9千瓦,但是功率因数只有85%左右。因此实际功率只有7千瓦左右,所以会跳闸。

网友B:
电表也有功率因素?

网友C:
是跳开关吧?

网友D:
你的断路器小了。

网友E:
要看微波或者电热膜加热功率是多少。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直热式,8.5千瓦,电表是供电局新装的磁卡表,热水器开了没1分钟,没电了,检查断路器没跳闸,一会儿又有电啦,一个月了,一直没出现这现象。不知何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G:
电度表还有限流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直热式,8.5千瓦,电表是供电局新装的磁卡表,热水器开了没1分钟,没电了,检查断路器没跳闸,一会儿又有电啦,一个月了,一直没出现这现象。不知何因,请高手指点。
  热水器开了没1分钟,没电了,检查断路器没跳闸,-----------
断路器上口就没电了?那以后怎么又好了呢?
难道是电表的电流小?

网友F:
我想是不是现在的磁卡表有一种自动调整大电流的功能?不得而知,所以请问各位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直热式,8.5千瓦,电表是供电局新装的磁卡表,热水器开了没1分钟,没电了,检查断路器没跳闸,一会儿又有电啦,一个月了,一直没出现这现象。不知何因,请高手指点。
电表里面有个继电器 超过额定功率就会跳闸 大约5到8分钟会重合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