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如何将灯开关改成插座

楼主(2012-01-28):
请教一下,家里一个房间里两个灯,是用两组开关实现分别控制的,其中一组开关基本闲置不用的(接线情况如图所示),想把它改成插座, 能否实现呢?
如果能实现,请教下小弟应该怎么接线,里面那条绿线(零线)没有接头,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你能确定绿线是零线吗?是零线就很简单了

网友B:
里面那条绿线(零线)没有接头----怎么确认是零线的?
试这拽下,可能头藏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那条绿线(零线)没有接头----怎么确认是零线的?
试这拽下,可能头藏着。
拆开同个房间其他插座检查过,都是一红一绿,所以基本确认是零线,
绿线使劲拽了,确实没有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确定绿线是零线吗?是零线就很简单了
有好几根火线(红色)怎么接呢?绿色线要剪断吗?小弟菜鸟,望详细指导

网友C:
望详细指导

网友D:
开关接插座,得确认两个问题:一是零线,二是线径。在开关盒的上端看看能否找到分线盒。一般照明线的线径都比较细。看你用多大的负荷吧

网友E:
方法:把灯拆掉后两线头直接接在一起,然后把这个灯的开关上的两根线接上插座就行,不过功率不宜过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确定绿线是零线吗?是零线就很简单了

有好几根火线(红色)怎么接呢?绿色线要剪断吗?小弟菜鸟,望详细指导

第一张图。开关右面并线的就是火线。

网友G:
这个很简单啊!
红线并出来
绿线剪断插在插座中就搞定!

网友H:
需要确定那颗蓝线到底是零线还是其他灯的控制线。因为零线走开关盒的比较少

网友I:
是一根线,改不了

网友J:
按8楼的做,灯头拆除并短接,就是把灯头中的零线拉到开关盒,再取一火线就是你要的插座电源。

网友K:
这个方法不错,开关处一般不会有零线的。
引用 网友E:
方法:把灯拆掉后两线头直接接在一起,然后把这个灯的开关上的两根线接上插座就行,不过功率不宜过大。

网友L:
直接接插座将灯线包好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已经在买插座了

网友M:
量出零线和火线,然后另一根为经过开关电灯的火线。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方法:把灯拆掉后两线头直接接在一起,然后把这个灯的开关上的两根线接上插座就行,不过功率不宜过大。
认可

网友O:
那条是零线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从开关实物图的比例看,导线应该是2.5平方毫米的线材,而目前99.99%家庭装修都是铜线,因此负载方面基本无任何问题!(2.5平方毫米铜线可以承载20A左右,也就是等效于4.5千瓦负载)。至于火线,原来插座有并头的那一端的就是进线(对应的另一端就是负载端,只有一根线)。目前市面有两个开关加2个插座的那种开关面板购买,直接买一个更换即可。零线可以直接从蓝色线接出来即可

网友R:
把零线绝缘剥开接插座左(左零右火)在接开关进端火线 如果不接进端火线将会不开灯时插座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