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2-01-28):
3项转换开关倒顺220伏的电机正反转~怎么接~最好上图~

网友A:
220V电动机上写着

楼主:
4根线接到3项转换开关上实现220伏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B:
根据你的单相电机的接线方法,对启动绕组切换

网友C:
单相电机的主绕组和副绕组成90度交角,而副绕组串联有电容器为此滞后主绕组90度相位角,因此形成旋转磁场,此时对调主绕组首尾端的接线方法即可改变旋转方向。

网友D:
上个图参考一下:

楼主:
不行阿, 我刚才弄的, 不中阿, 光有正转阿, 可是, 当我弄到反转的时候不启动,可是当我拿变不两个头倒一下, 他就反转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