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8):
本人新手,想搞一个plc练练手,不知那个品牌的入手快,我想买个二手的练练手,也不知道是买继电器的还是晶体管的

网友A:
三菱的入手快一点,可以先卖一个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B:
晶体管的,可以控制伺服

网友C:
买个晶体管的,如楼上说的,扩展的空间大些,如果要用到继电器功能时,可外加功能板,用继电器类的就没办法从PLC里获得脉冲!,也就不能用于伺服类(如步进电机)的学习了!

网友D:
我也建议你买个买个晶体管的,这样学的东西多些。

网友E:
再买个伺服玩玩

网友F:
上工控人家园买一个二手的FX1N的PLC(点数在40点左右的大概300-500左右),晶体管输出最佳(可以同时玩脉冲输出、同时PLC本身的电位器可以做简易模拟量设定),如果还想玩通信可以买一个485BD就可以与其余设备做串口通信了

网友G:
最好学习应用广泛的品牌,买个二手就行了

网友H:
FX1N-14MT-001  这是FX1N最小点数的,晶体管型,而且可以扩展模块;

楼主:
买西门子CPU224的行吗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I:
二手的价格应该不高,能用就可以了啊

网友J:
我有二手西门子S7200PLC
价格500元左右,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价格可以谈。QQ147578754

网友J:
西门子S7200CPU224价格可议,QQ14757875

网友K:
我有一个S7-200CPU224XP,带有模拟量。很方便学习,QQ 1464164556

楼主:
两个qq都没法加啊

网友J:
不会吧,可以加的,14757875

网友L:
三菱的FX系列或者西门子的200系列。供学习或参考的资料也比较多。

网友M:
想买个伺服啊  有没有有二手的出手啊!实验用就好了啊!

网友N:
富士伺服电机
我有一套全新的富士a系的伺服电机。原装进口。750W   200-240V要的话请联络zouxianghui@126.com

网友O:
晶体管的最好,西门子的也不错。功能强大

楼主:
淘宝网买的 cpu224   晶体管的    花了400

网友P:
我有三菱晶体管的,要不?

网友Q:
西门子200  三菱FX  欧姆龙CPM 等都可以。

淘宝上一大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