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8):
我公司高压电柜继保报警,查事件记录显示过流I段保护,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是那部份出问题,我复位后这几天都没有再报警,但担心对设备有影响,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公司用的那个地方出的综保装置,你查看装置的设定参数(过流I段)是多少安培,看报警时间,在那个时间里,有哪一个部门启动过电气设备

楼主:
继保装置是番禺华达厂出的,我只查到是25日8时25分报警,参数查不到。

网友A:
一般生产厂家的规定是过流Ⅰ段是被保护变压器或电机过电流很大短路了,装置0秒跳闸,过流Ⅱ段是过电流不是很大,装置5秒跳闸,还有过负荷跳闸,电流达到一定程度30秒后报警不跳闸,过电流再上涨5秒钟后就跳闸,你看看你的保护装置,设定的参数,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