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8):
选用的s7 200  CPU 224   这个CPU的铭牌如下图1
                          图1
其中关于DO的描述是: DO 10×RLY 30VDC/250VAC 2A

问题1:在上述描述中的 RLY 是神马意思?  250VAC 2A 是神马意思?
      我个人的理解是10个继电器输出,且都是30V的直流输出, 或者可以外接250V的交流电源通过这10个点

问题2:怎么区分PLC上面的输出点,哪些是晶体管输出,哪些是继电器输出?(我在系统手册上面没有查到关于这个CPU的输出配置)
下图2 是这个CPU原来的接线图
                          图2

如图可以看到220V的U相线U1接到了PLC的1L上面然后其他输出点都接到了N相线。

问题3:为什么PLC的输出点2L 和3L都没有接到U相线,而只有1L接到了U相线?对于1L、2L、3L这种交流接线端子具体表示什么意思?

最后在附件里面是整个系统,包括接线图的CAD图纸。

才接触PLC,希望得到好人心帮助,谢谢!

网友A:
RLY是继电器的意思,怎么区分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看选型样本或是选型手册,不同输出型号不一样的
30VDC/250VAC 2A,输出能外接的电源规格,一个是直流一个是交流的,继电器输出的知识用到继电器的触点,可以外接交流也可以外接直流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Y是继电器的意思,怎么区分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看选型样本或是选型手册,不同输出型号不一样的
30VDC/250VAC 2A,输出能外接的电源规格,一个是直流一个是交流的,继电器输出的知识用到继电器的触点,可以外接交流也可以外接直流的电源
感谢斑竹回答,能够告诉我问题3么?他那个接线我没有搞懂。再次感谢

网友B:
RLY是继电器

网友C:
RLY是继电器的意思,怎么区分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看选型样本或是选型手册,不同输出型号不一样的
30VDC/250VAC 2A,输出能外接的电源规格,一个是直流一个是交流的,继电器输出的知识用到继电器的触点,可以外接交流也可以外接直流的电源你自己也是说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的第3点我告诉你:你的图纸根本就是错的!!错误的图纸我们怎么给你回答??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如果看做下面的10个输出口 Q0.0-Q1.1都是用做继电器输出,那么正确的连线是否应该是1L、2L、3L都因该连U1(也就是那根交流火线)?   我还没做实验连线,是怕被烧。不过连5V的外接电源应该不会被烧吧!

网友E:
这是AC/DC/RLY,全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F:
RAY是继电器的意思,
可以接直流也可以接交流的

网友G:
第一点:是继电器输出的,250V/2A是这个继电器触点可过的电压电流。
第二点:晶体管与继电器输出的区别是选型就定下来了(6ES7 214-1BD23-OXBO),如果是晶体   管的型号就不会一样。
第三点:你这个图画错了,2L.3L全应连在U相上。1L是Q0.0/Q0.1/Q0.2/Q0.3的公共端,2L是Q0.4/Q0.5/Q0.6的公共端,3L是Q0.7/Q1.0/Q1.1的公共端   (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点:是继电器输出的,250V/2A是这个继电器触点可过的电压电流。
第二点:晶体管与继电器输出的区别是选型就定下来了(6ES7 214-1BD23-OXBO),如果是晶体   管的型号就不会一样。
第三点:你这个图画错了,2L.3L全应连在U相上。1L是Q0.0/Q0.1/Q0.2/Q0.3的公共端,2L是Q0.4/Q0.5/Q0.6的公共端,3L是Q0.7/Q1.0/Q1.1的公共端   (COM)

感谢你的回复,我只没搞明白,既然是公共端,为什么不连在N相上,而连在U相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点:是继电器输出的,250V/2A是这个继电器触点可过的电压电流。
 第二点:晶体管与继电器输出的区别是选型就定下来了(6ES7 214-1BD23-OXBO),如果是晶体   管的型号就不会一样。
 第三点:你这个图画错了,2L.3L全应连在U相上。1L是Q0.0/Q0.1/Q0.2/Q0.3的公共端,2L是Q0.4/Q0.5/Q0.6的公共端,3L是Q0.7/Q1.0/Q1.1的公共端   (COM)

感谢你的回复,我只没搞明白,既然是公共端,为什么不连在N相上,而连在U相上?

我接起试了一下,那图纸确实是错的,和你说的第三点吻合,既然PLC里面是干触点(继电器),都接U 或者都接N反正都一样吧。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H:
接N 和U效果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习惯控制火线的通断。

网友I:
问题1:在上述描述中的 RLY 是神马意思?  250VAC 2A 是神马意思?
       RLY是继电器输出节点型,250VAC 2A是节点可以通过的最大电压和电流值(触点能承受的最大交流值)

问题2:系统手册上有

问题3对于1L、2L、3L不是交流接线端子而是输出的公共端,应该都接相线或零线,图中有错误。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了解了

网友J:
L1L2可以接220V,也可以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