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9):
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里的[DPLSR K1000 D10 K20 Y000]和[DPLSR D20 K200000000 K50 Y000]
我知道DPLSR是带加减脉冲输出;Y000是脉冲输出线圈;K200000000是脉冲输出个数。不知K1000.D10.K20.D20.K50各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指令后面四个参数代表最高频率,总输出脉冲数,加减速时间,输出脉冲口编号,这些编程手册上都标出的

网友B:
具体可以查看编程手册,可以查DPLSR这个指令的用法

楼主:
我懂了谢谢各位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