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9):
台达b系列触摸屏与三菱fx3u通讯不上。我用com3  rs422  数据位7  停止位1  波特率9600  even校验 。
请教触摸屏com1  com2  com3 还有三菱编程软件gx如何设置?头大了

网友A:
触摸屏的手册中没有介绍和三菱怎么连接设置的?
这要看触摸屏的手册说明

网友B:
你的电缆有没有问题?
与FX1S/FX1N/FX2N的通讯过没?

楼主:
按照台达说明书  触摸屏设置: mode3方式  、com3口、  (触摸屏dop)4---7(fx3u),9---4   1---2   6--1   5---3     ;请问plc gx软件设置?

网友C:
台达b系列触摸屏和三菱PLC就是有点通讯问题的。我上次做的项目也是一样,就是不成功。无奈换成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就好了。无语
主要承接自动化系统集成项目,自动化电器柜等设计制造,以及代理与销售相关的自动化产品,如液压气动产品、仪器仪表、工控产品等元器件,如有需求欢迎来电咨询。
客户方向:主要面向工控,系统集成商以及二级分销商
国际:E+H仪器仪表、Parker电磁阀、施耐德PLC、ABB变频器、三菱PLC等
国内:昆仑通态触摸屏、汇川科技触摸屏,安瑞吉变频器等,寻求国内替代的厂家,可以免费提供产品适用,解除你的后顾之忧。详情请查看公司网站主页(www.miracle-controls.com)

网友D:
和三菱的通讯比较简单
说明书有详细的说明 好好看看

楼主:
春节前的问题,现在一切ok了。当时可能数据线接触不良........年后在论坛朋友的建议下下载了台达触摸屏新版dopsoft1.00.5.年后到现场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