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9):
变电室的零线断了会烧毁电器设备,家里的零线断了不会烧毁电器,是这样吗?请老师们解答下啊!

网友A:
变电室要看你使用什么系统;
家里零线断了没有电流怎么烧;

楼主:
零线断了,用试电笔试,零线带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电室要看你使用什么系统;
家里零线断了没有电流怎么烧;

零线断了,用试电笔试,零线带电呀

网友B:
电网什么什么制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电室要看你使用什么系统;
家里零线断了没有电流怎么烧;

关键看供电系统是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电室要看你使用什么系统;
 家里零线断了没有电流怎么烧;

关键看供电系统是什么模式

我是菜鸟,各模式的出现这类情况产生什么后果请您都介绍下行不?

网友D:
家里的线路是单相线路,单相电路就两根线,断了一根还能构回路吗?

不能构成回路,又何来的电流烧家里的电器呢?这些又与供电模式有什么关系呢?

看了我们现在的电工,真为他们感到羞愧。

去年年底,一个电工从外地回我市参加换证考试,我主考他的动力照明,任他怎样接,连最简单的日光灯电路都接不出来,更不要说接触器直接启动电路啦。

当时我们的安监局宣教科的科长亲手手把手教他,为的是想帮他过关。可是,当他独立自己接线的时候把原来将两条灯丝串联后再接启辉器变成了将相线和零线直接接入镇流器。由本来只能闪亮变成了短路烧镇流器。你说这样的电工我能给他合格吗?

真不知道他原来的电工证是怎样考来的。最后我只能对他说,你连这么简单的电路都接不出来,最好不要当电工了。实操没有一项合格,还干什么电工,害人又害己。

网友E:
一般么有问题的啊

网友F:
零线带电是回火造成的

网友G:
单相供电零线断了不会烧坏电器

网友H:
电网中性线断了(低压),若三相负载不平衡,可能引起某相电压偏高。

楼主:
请问老师:有人说,单相电断零后,火线会与电器里的零线形成回路,导致零线带电。但是进户的零线已经断了,电器里的零线不是也没地方去了吗?火线会与电器里的零线怎么会形成形成回路哪?

另外有人说,如果是三相四线制断零后,会形成380的电压。三相电源的单相是220,断零后,怎么形成的380V电压哪?

网友I:
如果是三相四线供电,总零线断掉就很危险了,部分电器会因电压升高而烧毁,初中物理有这么一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