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9):
我这边现在也要做个频繁正反转控制的机器,
1.电机功率要求550W(最好是变频电机咯)
2.驱动是用变频器好点是吗?、
3.传动输出能实现快速制动并反转,动作比较频繁3秒正转1秒反转 (转向的切换需要快)
4.传动减速比大概在15左右

具体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呢?
伺服机构不会用,成本也大!
单纯的用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 频繁正反转控制能胜任吗?
电机功率要求550W输出轴能实现快速制动并反转,、、
考虑变频器加减速都需要一定时间问题,如果将加减速时间都设定为0秒, 那么变频器能承受的了吗?
或者有什么好的办法改良呢。。???

请高手指点啊??

现将配置更改如下
1,电机换用普通三相370W电机
型号YS7124
电压380/220 V
转速1400 R/m
转矩2.5 N.m负载不大,
主要经齿轮两级变速(变速比1:20)输出70转/分
2,变频器 未定 ①要实现 频率在(0-50HZ可调)使输出在0-70转/分 无极调速 ,这个不难;
②考虑3秒正转1秒反转 频率太高(电机可能承受不了)将 工作 模式调柔和一点,
只要实现大约 正转1分钟快速切换到反转3秒左右再快速切换到正转1分钟循环 运行(还是那句话
切换速度要快)正反转速度由当时工作调定的频率为准0-50HZ之间;

主要要求和现况就在这了,自己考虑的 改进
1:电机另外加装散热轴流风扇, 改良低频散热问题
2:电机改用三角形 接法使用变频器三相220V电源输出 控制电机 与 三相380v控制星型接法电动机 哪个方法更好? 改动对输出转速、转矩等 有影响吗?
3:变频器的选择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注意的 要点 或者可以 更好的胜任 这些要求的 功能选择???
谢谢大家的 支持与帮助,小弟一定 永远记住中华工控网 的帮助 和中华工控网 师兄弟的热情

大家这样看我的370W需要 带抱闸吗? 不带能胜任吗?
变频器有什么 好的优化措施呢?如 加装制动电阻...

伺服我也很想用,可是太贵了呀?国产最少也得4000朝上啊。。。有木有?

下表是不同丝锥攻丝需要扭矩
丝锥  所需攻丝扭矩
M1    0.04
M2    0.22
M3    0.54
M4    1.40
M5    2.30
M6    4.20
M8    8.50
M10  15.0
M12   25.0
M14   37.0
M16   45.0
M18  75.0
M20   86.0
M22   99.0

负载就是输出 公司功能了。 大家看怎么能实现最大化的  攻丝能力。。
370W 1400转/分电机输出扭矩2.5N.M左右 那么经1:20(齿轮两级减速)减速后输出扭矩能达到50N.M这样的 输出能力  攻相对应的 丝锥
负载应该不是很大吧。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负载????

网友A:
用变频器拖动电磁制动电机,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的电磁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拖动电磁制动电机,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的电磁制动

就是说 采用带外部制动的电机咯???

楼主:
就是说 采用带外部制动的电机咯???

网友B:
要想快而且可靠。还就是伺服最能胜任。采用一般的传动,要么电机受不了,要么变频器受不了。当然,如果系统的转动惯量比较小,还是可以的。

网友C:
用普通电机也可以加上制动,成本低

网友D:
用 吊葫芦 电机应该可以胜任

网友E:
带抱闸的电机十变频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要想快而且可靠。还就是伺服最能胜任。采用一般的传动,要么电机受不了,要么变频器受不了。当然,如果系统的转动惯量比较小,还是可以的。
非常有见地!

网友G:
变频器+离合控制输出

网友H:
动作比较频繁3秒正转1秒反转, 用变频器控制很困难。

楼主:
现将配置更改如下
1,电机换用普通三相370W电机
    型号YS7124
    电压380/220 V
    转速1400 R/m
    转矩2.5 N.m负载不大,
    主要经齿轮两级变速(变速比1:20)输出70转/分
2,变频器 未定     ①要实现 频率在(0-50HZ可调)使输出在0-70转/分 无极调速 ,这个不难;
                         ②考虑3秒正转1秒反转 频率太高(电机可能承受不了)将 工作 模式调柔和一点,
                             只要实现大约 正转1分钟快速切换到反转3秒左右再快速切换到正转1分钟循环 运行(还是那句话
                             切换速度要快)正反转速度由当时工作调定的频率为准0-50HZ之间;

主要要求和现况就在这了,自己考虑的 改进
  1:电机另外加装散热轴流风扇, 改良低频散热问题
  2:电机改用三角形 接法使用变频器三相220V电源输出 控制电机 与 三相380v控制星型接法电动机 哪个方法更好? 改动对输出转速、转矩等 有影响吗?
  3:变频器的选择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注意的 要点 或者可以 更好的胜任  这些要求的  功能选择???
 谢谢大家的 支持与帮助,小弟一定  永远记住中华工控网 的帮助 和中华工控网 师兄弟的热情

大家这样看我的370W需要 带抱闸吗? 不带能胜任吗?
变频器有什么 好的优化措施呢?如 加装制动电阻...

网友B:
把控制效果最后要来公布下。让大家共享你的系统。

楼主:
系统还没做好呢?变频器都没选好

网友I:
如此频率这样你的系统能长时间工作吗?有点怀疑,接触器就别用了   固态的可靠些
变频器如果选型那么你不要刚好套用电机的功率,乘以2    电机也是特殊的种类   一般电机扛不住

网友J:
我们公司有几台摇片机(针织厂叫横机)就是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控制的,高速度时可做到0.5秒正转、0.5秒反转(运行的距离80CM左右)。

楼主:
机器配置具体是多少呢?电机多大功率?变频器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J:
变频器写的是专用的,但电机就普通的三相电机,连散热风机都没装的,用了两年了都没出问题。

楼主:
目前的配置如下,1:电机依然是370W三相异步电机
                       2:变频器采用台达C2000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0.75KW,控制效果应该会很不错,对频繁正反转的功能
                           内置PLC可以实现,且估计工频运行的刹车时间能控制在1秒以下。
                       3:减速器配PX16行星减速机(减速比1:16)

所以看了你的实机,我对这个配置和希望的结果充满了信心。

网友J:
祝楼主早日成功,记住做好后要分享

楼主:
为什么这样说呢?
C2000不是比B系更好吗?
我考虑的还有PLC功能、

楼主:
哈哈怎么会怪你呢。那是我自己选的呀。不过我还是会听取你的建议的。

网友K:
横机用普通变频器就行,我上次给客户换了一个,原来用三肯的我换成我们代理的易能的到现在工作正常,但是没那个伙计说 的那么快0.5秒就跑80cm起码得2-3秒跑一米,来回跑吧。用变频器不用带抱闸的电机也差不多吧,可以试试。我客户这里测试鱼线轮的也是4秒正转4秒反转,然后拿下产品,没问题。不过你要是一点不停的话,老是3秒正一秒反,一直运转的话,永固态继电器可能是不错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