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9):
情况:
家里电路只有两路,一路是空调,一路是其他电器。
新买了台led大电视,结果在第二路里面发生了以前旧电视没有的情况,开关家里电灯,电视机会黑屏1秒,然后恢复,或者有花屏的干扰。

求助:
重新布线。代价比较高,基本不考虑。请问什么方法能最低成本解决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考虑是
1、买个后备式不带稳压的ups。
2、买个防浪涌的插座。
价格差不多,前者略贵,哪个能解决问题?有其它好方法也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开关产生了电火花,开关上并联一个小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产生了电火花,开关上并联一个小电容试试
多谢指点,请问具体如何操作,是直接换一个好一点的开关,还是要弄个电容自己装?买什么参数的电容呢?

网友B:
电路中有线接触不良的地方!重新紧固连接点即可!!

网友C:
明显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请问具体如何操作呢,只要将日光灯墙壁上的开关拆开紧固接线,还是要开墙破肚检查布线啊?如果是后者,那还是代价太高了吧

网友D:
可能是日光灯干扰

网友E:
线头接触不良,负荷大的话接头发热

网友F:
我以为是有线路松动的结果,单纯的日光灯启动应该不会干扰电视,或许是电视本身问题

网友G:
楼主,你这个问题应该是日光灯启动时候干扰的原因!我家也曾经出现过这样,启辉器不好了,每次开灯都这样,电视还发出干扰的噪音。简单的办法就是不用日光灯,接个灯头用普通灯泡试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个问题应该是日光灯启动时候干扰的原因!我家也曾经出现过这样,启辉器不好了,每次开灯都这样,电视还发出干扰的噪音。简单的办法就是不用日光灯,接个灯头用普通灯泡试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谢谢,不过我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房间里的灯都会有影响,台灯的开关也会。。。

网友H:
线路接头松动的可能性大,接头都在接线盒里,不用开肠破肚。

网友A:
买个600V10N的小电容并在开关上试试

网友I:
应该是开关的问题,换个试试,把电视换到空调那一路试试,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J:
买个后备式ups就可以,山特K系列的即有稳压功能又有浪涌保护价格也不高。300元以内搞定。希望能帮到你!
http://www.bestups365.com/

网友K:
应该没有这种问题,你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看看

网友L:
灯的干扰,换个灯试试

网友M:
可能是线头接触不良,电流大时接头处压降增大。或许是你的进户线接触不良(原来因为负荷较小所有影响不大),开灯时不管是白炽灯还是节能灯,瞬时电流较大,线路上的压降增大,当电视机上的电压下降到LED的最小启动电压时,LED息灭,开灯后较大的瞬时电流减小,线路上的压降减小,电视重新显示。从进户线的开始端检查,所有接头重新绞接,压线端剪掉重新拧紧压线螺栓,这样也许就可以减轻或消失。当然,如果你的进户线非常细,最好换线。

网友N:
先确定电视是不是良好的 然后再考虑线路

网友O:
好像是电视的毛病的

网友P:
总闸两端重新拧紧

网友Q:
1,原来的电视没有这个情况,这个新买的LED电视就有这种情况,看新买的这个电视有没有问题,或者灵敏度电压要求太高!
2,上述说房间的每处灯开都有这种情况,看这一路的主线路是不是太小,或者接头处接触不良。
3,将新买LED电视电源换到空调那一路试试看还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R:
方案一:换成节能灯;
方案二:电视机上台稳压电源;
建议采纳方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