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9):
我想买个优利德的数字钳形万用表,看了两款型号UT203和UT204,后者价格比前者价格贵了100左右,后者是真有效值响应,前者是平均值响应。电压测试频率响应都是40HZ到400HZ,电流测试频率响应都是50HZ到60HZ。请问UT204跟UT203在实际电气设备维修中哪个更具实用性?

网友A:
普通维修一般只用电压,电流,电阻三种,其它都基本不用

网友B(2012-02-29):
UT-205A也不错嘛。。

网友C:
204 一般维修用很合适 小巧 205有点大了 其实 204 比较便宜 2百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