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0):
有台工控机的电脑键盘一按窗口键就出现开始菜单,其中附件中有游戏,想把窗口键设置成无效行吗,求助高手。

网友A:
哈哈,最简单就是把它抠掉

网友B:
这个最好在组态软件上设置,权限上禁用窗口键、Alt+Tab、Ctrl+Esc等

网友C:
删除  游戏  组件不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键是很有用的,我们这里是设置了不同的权限。权限不够这个键是不起作用的。楼上所说也是好办法。

网友E:
删掉游戏就好了

网友F:
一般我们做的工控用的电脑,都把游戏删除了。
另外就是可以把这个键禁用,wincc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在开始菜单中不能删除,是不是得进入我的电脑中删呀?

网友C:
LZ,你熟悉电脑系统吗?
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ES组件---------自己摸索

网友G:
工控软件中禁用

网友H:
那个键很好的!

网友I:
常见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