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0):
我现有一台CP1E40点的PLC,它自带的24电源是0.3A,而我要用20个接近开关,担心承受不起,请问可以用外部电源代替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接线呢?

网友A:
可用外部电源代替。
怎么接线???
楼主问的什么意思?电源正负分别接 接近开关上对应的线,接近开关输出接PLC输入端子得了

网友B:
花几十元买个DC24V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C:
买个开关电源就可以,正线接输入端的公共端,负线通过负载后接入输入点.

网友D:
外接开关电源完全可以的,你的接近开关是2线的还是3线制的,还有就是NPN或PNP型的,负载侧接线都要注意点

网友B:
CP1E输入信号是外部DC24V的;

网友E:
外装一个开关电源,接法当然是按照接近开关的接线方法。

网友B:
呵呵;没听说CP1E输入是NPN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CP1E40点的PLC,他的输入点是NPN类型,你将外加开关电源的DC24V端与PLC的24V并接,PLC的0V悬空,所有需要OV的位置接开关电源的OV端即可

手上刚好有CP1E 40点的PLC,试了一下,输入点COM接0V或24V都可以,也就是说PNP或NPN都是可以的;

网友G:
算下电流

网友B:
呵呵;OMRON的PLC很少碰到输入有极性要求的;一般公共端COM上是0V及+24V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