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单位是再辽宁,由于冬天温度低,要给车间供暖,如果使用暖气的话,那么取暖费大约在200万左右,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取暖措施吗,能省钱一点得,

哪位老师有好的办法请指教!!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模式取暖??
现在的200万是几个月的费用??
这些条件都不完全怎么回答?

网友B:
你们是一冬季用200万,是跑表计费还是承包式缴费,车间里门窗要注意保暖挂门帘封窗

楼主:
额。我们的取暖费是今年冬季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末。这样的取暖方式是暖气。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想用暖气,
保暖措施都有

网友C:
用地源热泵供暖
热量用地下水的温度,四季恒温,大约20来度。
听说很节能

网友D:
如果是生产企业很多废热可以利用来作为供暖使用,比如热电厂废水废蒸汽或者化工需要冷却的介质都可以用来作为热源。

网友E:
上一套溴化锂设备,制冷制热都行

楼主:
只是地源热泵的话,耗能也很多。最主要是有水垢的出现,怕管路堵塞

网友F:
暖气有水暖和天然气供暖。

网友G:
不知道你的车间是什么样子的和做什么产品的,用地热好些,每年除一次水垢,管路堵塞可能性不大,应该比200万的费用低。又要省钱,又要怕管路堵塞,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挨冻。

网友H:
你们企业有费热可以利用吗?你们企业附近有大量费热利用吗?看看太阳能行不?

网友I:
还是自己烧锅炉用暖气的方式采暖吧,这样好维护.

网友J:
不知道你那是什么工厂   有没有 温度  湿度 要求如果没有  建议还是用电或者用天然气    煤和油的成本高

网友K:
南方很多用这个的,好像非常不错

网友L:
我们南方工厂企业供暖用的都是电{风冷热泵}锅炉{有煤炭,木柴作燃料}天然气的也有,南方和北方的气温相差大,也要根据当地条件和企业要求而选!

网友M:
买台锅炉蒸气取暧

网友N:
一.用地源热泵。最主要是必须要安装有除去水垢的滤水器,以防管路堵塞;
二.安装室内温度控制系统,白天温度可以设定高一些,到了晚上可以设定低一些;
二.夜间如果没有值班的可关掉其中一台循环泵,节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