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电机问题

楼主(2012-01-30):
我单位有一台标称功率为600千瓦的发电机。请问它是三相总功率为600千瓦还是每相都能带600千瓦?由于它的标出的不是像变压器容量kvar.请问它每相能带多少电流?谢谢。

网友A:
能带480KW以内的三相负载。

楼主:
楼上你能确定吗?我知道容量600kvar的发电机。可以带480千瓦的负载。但600kw的发电机你确定只能三相共带480kw负荷吗

网友B:
可以带三相总功率600KW

一般发电机都会有10%的余量

标准功率600KW 备用功率应该在660KW左右

网友C:
一般以输出电流为准,不超出其标出的电流值为已,对于三相电机类负荷,起动时,最好不要超三分之一以上的功率电机

网友D:
千瓦和千伏安是有区别的,要分清楚。每相都能带600千瓦的话,那岂不是1800千瓦?一般没这种理解的,600应该是总功率。

网友E:
600KVA=480KW,每相最大160Kw

网友F:
总功力600KW,发电机工程师:13802638785

网友G(2012-06-20):
单单老师:您好!能否发一份相复励自动稳压的三相发电机(GF90)接线图给我?谢谢了!xzyangqi1969@163.com

网友H:
同意一楼,只能带到480KW以下,超出后对发电机组影响有损坏,因为600KVA的发电机组,他的功率因数是0.8,600*0.8=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