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0):
施耐德71变频器 200KW  ,带3台35KW 电机,优化正常,运行中经常报“电机短路、制动命令”故障。请高手帮助。

网友A:
这种并联驱动,负载太重了不行;变频器与电机总容量太接近了也不行。把加减速的斜坡时间加长看看是否能消除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