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故障

楼主(2012-01-30):
]朋友们有谁知道伺服电机编码器故障怎么诊断啊[/size

网友A:
具体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说说,您是怎么来判断是编码器的故障呢?

网友C:
具体的故障代码会在驱动器上显示,一般的现象比如有电机不转,电机飞车等

网友D:
报 al 52 和 al20 都是编码器故障。。

网友E:
网络搜一下,或者给他们售后支持电话

网友F(2012-03-14):
会有报警代码

网友E:
百度搜一下

网友G:
对说明书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网络搜一下,或者给他们售后支持电话

建议如此!

网友I(2012-04-26):
查诊断号再对照说明书.

网友I:
显示器和说明书对照看.

网友J(2013-06-05):
回复 网友D:
有代码就好办!查找一下机床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