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0):
西门子S120变频器如何使用BOP20操作面板控制?
能不能提供详细的参数设置和步骤?
尤其是哪个选项是选择面板控制还是profibus控制?

网友A:
呵呵?S120比较新,我还没有过呢。你可以直接打400-810-4288向技术热线咨询。选择面板控制还是PROFIBUS控制应该是P700和P1000两个参数。前者是开关量的选择,后者是模拟量的选择。

不知道你是否用过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如果用过,里面的许多参数是相同的。定义也是。

网友B:
不能使用BOP20面板,BOP20面板是430变频器用的。G120变频器BOP面板可以上传下载参数。面板控制电机参数和440变频器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