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0):
USB连接422插口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师傅们指教!!!

网友A:
买个422转usb的转换器

网友B:
如果是PLC的编程口,请直接报你PLC的品牌型号;

楼主:
三菱的FX1N系列的

楼主:
我有个USB转232的能有办法用在422上吗?

网友C:
FX1N的PLC,有个USB转232的接口,那有了这个接口之后,再用个SC-09电缆就可以,这个电缆一段串口连接232,一端422连接PLC

网友D:
最简单方法 :一根usb-sc09-fx电缆;价格130元左右
最便宜方法:网上下载图纸;自己买元器件;自己去焊接!
你有USB转232;那就买一根SC-09电缆;50元左右。或者自己买一个232接头(母头)及一个422接头及一段多芯电缆。图纸论坛下载;一共10左右;自己焊接!

网友B:
直接买USB口编程电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