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0):
各位大侠:我司有一台立式加工中心,为96年北一的,采用大隈OSP-700系统,年前出现:在加工工程中,换刀时;X轴运行超时(就是走不到设置的X轴方向的坐标位,坐标位为系统设置,不会修改)。我参照维修说明书,对X轴滚珠丝杆检查,丝杆正常;在检查过程中,丝杆和伺服电机没有脱开,手动转动了丝杆个电机。阻力很小。再次重启,直接进行换刀,出现:X轴行程极限报警,感觉有点轻微撞刀库的刀盘,(超过了换刀的X轴坐标位)现在按照说明进行修改坐标。始终没有修改成功。请大侠指点!!

楼主:
顶起!我自己先顶起哦

网友A:
这个牌子的东西,不知道呦。

我认为,如果原参数没有动过的话。就不要动参数。应该看看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是不是有变化了。或者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相位有变。是电机磨损后导致的这种传感器误差。还有震动。

楼主:
对!我也是先没有懂参数,考虑是不是伺服电机和丝杆出现问题,就在关机的状态下动了一下丝杆,用手转动丝杆。后果是:伺服电机出现行程极限报警。直观的感觉就是行程超程。是系统设置的换刀位超出。现在还没有找到修改换刀位参数的方法,现在还在找方法。

网友B(2013-03-15):
我也不知道,但我公司有滚珠丝杠。

SIGNATURE............................................................................................................................
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