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0):
直接陈述问题
DC220V使用环境
1.使用AC200V供电的PLC,可不可以使用DC220V供电?
2.AC220V输入端可不可以改用DC220V?
简单说,市场上没有直接用DC220V的PLC,可不可以使用AC的产品直接代替?
当然不限PLC,类似产品也有这个问题
目前有不同意见
1.可以------准备使用者的理由,PLC里的电源模块是开关电源,曾经这样用过。
2.不可以-----反对意见,如果可以为什么不标AC/DC,你可以查相关产品资料。
3.必须实验-----每个产品电路不同,不能说开关电源就可以,否则还要DC-DC开关电源干嘛,曾经可以的产品,换一个不一定可以。
4.设计外部电路来满足PLC的技术指标最安全。

本人赞同4,请发表你的意见

网友A:
请发表你的意见

网友B:
可以------曾经这样用过

网友C:
没在这方面测试过!淡定寻求答案!

网友D:
没在这方面测试过!

网友E:
可以------准备使用者的理由,PLC里的电源模块是开关电源,曾经这样用过

一般的PLC开关电源,按照目前的最新设计(老的不算),一般满足AC85V-AC265V的工作范围。也就是DC110V-DC375V都可以工作

网友F:
没这么用过,关注中

网友G:
与电源形式有关,可参考5楼意见。

网友H:
我认为是4.
但是5楼这么用过?220V是有效值,峰值是220*1.141=311V,
换成DC220V 的话,还是小于311V 的,原理上来说可以,但是不敢实践。

个人观点,请各位指教

网友I:
接上试一下不就好了,最多是开关电源不起振

网友J:
AC和DC完全是二回事,这么能混用呢?

网友K: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
现场会没有AC电源?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是4.
但是5楼这么用过?220V是有效值,峰值是220*1.141=311V,
换成DC220V 的话,还是小于311V 的,原理上来说可以,但是不敢实践。

个人观点,请各位指教

“220V是有效值,峰值是220*1.141=311V”这是对的。“换成DC220V 的话,还是小于311V 的,原理上来说可以”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一般说220V的话,还有一个浮动的范围。假如浮动范围是20%的话,那么就是小于375V。
我还是比较认同5楼的看法。

楼主:
什么型号无关紧要----不会有的PLC设计时就按AC/DC220V使用,只是厂家留一手,资料只按AC标注?
要求使用DC220V,行当懂的。

网友M:
1.可以------准备使用者的理由,PLC里的电源模块是开关电源,曾经这样用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是4.
 但是5楼这么用过?220V是有效值,峰值是220*1.141=311V,
 换成DC220V 的话,还是小于311V 的,原理上来说可以,但是不敢实践。

 个人观点,请各位指教

“220V是有效值,峰值是220*1.141=311V”这是对的。“换成DC220V 的话,还是小于311V 的,原理上来说可以”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一般说220V的话,还有一个浮动的范围。假如浮动范围是20%的话,那么就是小于375V。
我还是比较认同5楼的看法。

PLC 的供电,一般都是宽电压范围。
我的问题的就算是DC220,也是超不过311了,更别说超过375V 了,
但是能说DC220小于375,  就可以用DC220给PLC供电吗?

网友C:
继续关注当中;从上述大家的讨论来看。
结论1.可以使用DC220V供电
分歧2.换成直流电源以后电源电压的范围。

楼主:
经过几天的寻找,找到DC220v代用品,输入市电,输出DC198V,实验还正在进行中。
初步结论,按现在的配置可以使用!
当然疑问经过10年还是存在,所以需要实验验证,因为天气冷(室内才18°)当年的问题可能体验不出来,静等24h后结果。
图片整理中

网友N:
没有用过

网友O:
应该可以用,

网友P:
工程问题来不得一点含糊,我赞成4

网友Q:
应该可以,用过LG的PLC,交直流220均可以工作使用,但其他厂家建议还需试验。
3.必须实验-----每个产品电路不同,不能说开关电源就可以,否则还要DC-DC开关电源干嘛,曾经可以的产品,换一个不一定可以。

网友R:
应该具体到PLC的型号。各个厂家的PLC都不一样

网友S:
没用过,对可以这么用有个地方不理解,PLC内部是开关电源,应该有变压器然后整流。首先变压器要工作必须是交流电,换成直流电如何产生感应电动势?

网友T:
这取决于PLC内部开关电源的结构形式,一般为AC220V进入,不经变压器进行高/低压转换,即直接整流滤波变为280V左右的直流电压,经振荡电路逆变为低压直流,供负载电路。考虑到开关电源的宽电源电压特性,输入DC150~300V电压,PLC内部开关电源都能正常工作。
因为内部整流电路具有“自动换向”特性,接入交、直流(接入直流时也可以不计极性)都会被无一例外地转换成振荡电路所需的供电电压极性。
据我所碰到的PLC开关电源的电路类型,一般PLC产品,均是这种电路结构,也即是说,大多产品,其实都可以接入DC220V电源。但工作现场取用电源,仍以市电AC220V最为方便。用户也不可能再画蛇添足自找麻烦地进行交、直流转换,再送入PLC。厂家也标注电源类型为AC220V。
如果有的PLC的电源电路,输入电压是直接进入高/低压变压器,那输入直流就麻烦了,非烧掉内部变压器不可!还未碰到过这种形式的电源电路。

网友U:
我用AC220V代替过DC290V的输入用过,这个还没试过,等手头有220V直流的时候一定试试

楼主:
使用一个S82F的电源前部,做DC220V输出,实测空载DC198V
接负载S82J-05024开关电源,得到DC24V
接一个PLC--CPM1A-20CDR-A断续工作2天没发现什么问题。
因为下班后怕出事就断电了。
在PLC处量得电压DC305V,不清楚为什么

楼主:
10年前的问题被勾起
这是CxxP的PLC I/O板,当年遇到这块板上,2个电感处的印板被碳化,漆包线上漆皮脱落,管脚的覆铜板烧断,将电感短接,接通AC220V,plc还可以工作,没有查出是什么原因制成。
只是怀疑,接入电压为DC220V,高频,虚接----被否,理由2个电感烧坏程度一样。
因为近日有要使用DC220V电源供电,又勾起10年前的疑案。
虽然做了前面实验,但还是不保险,理由在楼顶提出过,再重复一下
2.不可以-----反对意见,如果可以为什么不标AC/DC,你可以查相关产品资料。
3.必须实验-----每个产品电路不同,不能说开关电源就可以,否则还要DC-DC开关电源干嘛,曾经可以的产品,换一个不一定可以。
要知道DC/DC开关电源很贵大。

因为不是俺的客户,只是建议做老化实验后再大量使用,结果.......
哎,钱啊,你是个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