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13的问题

楼主(2012-01-31):
在查看‘显示可用的“如用完以前版本会提示说”所有符号已使用“但13版本不会提示也就是说用了”显示可用的“命令没反应是什么道理。还是没设置好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这个元件是否还有其它的可用符号。再检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