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1):
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在不打上分路开关的情况下,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输出有正常的220V电压,在打上任意一分路空气开关时,分路空气开关同漏电保护空气开关输出只有110V,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內部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B:
接触不良或负载异常。

网友C:
我觉得是负载有异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负载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