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1):
家里的立机空调开一会后,家里就没电了,  家里一共3路电,一路插座,一路灯开关,一路空调
空调原来是个C36漏保开关,下面挂个单P C20开关,空调是3匹的,后来出现跳闸,顶单P开关, 后来我把单P开关去掉,把空调线挂到C36漏保开关上后,空调开一会就家里都没电了,开关什么的上端也没电, 插座,灯都没有,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大约5-10分钟,   在后来我我在漏保开关下面加了个C25的两P开关,把空调线挂那C25的上面,还是这个问题.谁能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我QQ 61923992

对了,那个空调下面我不是用的插座,是一个C32的开关.

电表是插卡的

停电的时候不条闸,就是没电了,我也用电笔量过开关上端,下端都没电,过一会自己就来电。

网友A:
电度表是有功率限制的

网友B:
停电时跳闸了吗?还是电表限制了?
说的不清楚!

网友C:
停电后过一会自己就来电?

网友D:
是新装的空调吗?还有,不要轻易相信电笔,用万用表量最好。

网友E(2012-04-11):
我以前也遇到过,记得有好几年了。当时很是烦恼,不过每次断电,供电时间非常有规律,应该是电表的问题。

网友F:
如1楼所说,就是卡表自动保护跳闸了,一般过1~3分钟后会自动来电,看电表的设置不定,可以到物业要求换个大点容量的,要不干脆换成老式的机械表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G:
表的问题

网友H:
电表过流保护

网友I(2012-07-17):
这种情况,总线路有接触不良的居多,一般出在开关上!电表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网友J:
断电时你测一下电表的进线(电源)是否有电?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K:
用其它大功率的用电器使用一下,有同样结果应该就是表的问题吧!

网友L:
找国家电网,让他们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