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1):
请教各位师傅在PLC控制电路中需要某个继电器在断电后仍然保持几秒再断开,该程序怎么编?先谢啦。

网友A:
用TOF指令控制某个继电器呀!

网友B:
呵呵;PLC如果电都没了,是不可能有这个功能的;
外部可以用断电延时的继电器加一个;

网友C:
断开延时也是可以控制的啊

网友D:
直接买断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

网友E:
普通的继电器,在其控制线圈失电后会立即断开。要实现延时断开,建议使用延时断开型时间继电器。

网友F:
哈哈 楼主的题目让人楼上误解
看内容就不难了
楼主真不会吗?再想想

网友G:
不知道你什么PLC啊>?

网友H:
外加一个断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I:
问题看得我有点乱,到底是什么断电啊?

网友J:
是用程序实现呢,还是指PLC之外的(受PLC控制的)继电器,哪一种PLC?

网友K:
楼主说的是 其中一个继电器断电吧??可以用断电下降沿触发定时器,定时后继电器再恢复。

网友L:
楼主的想法可以通过海为PLC实现,继电器M0得电后,延时15秒接通Y2,M0失电后,延时18秒断开Y2。

网友L:
楼上的程序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