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1):
可以用瓷片覆盖吗?

还是开个口子用盖子盖着?

留着有什么用?

楼主:
卫生间的灯具和电加热淋浴器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已可靠接地的情况下,卫生间要不要再作局部等电位联结?仍要作。因为电气设备金属外壳虽然已和PE线作了连接,并通过PE线和接地体连接,但与 PE线相连的金属外壳的电位不一定是地电位,当PE线中出现漏电电流时,尤其是在设备距接地体较远的情况下,由于PE线存在电阻,此时外壳的电位可能会出现足以引起伤害的电位,因此存在电击的危险。当卫生间作了等电位连接后,即使设备外壳的电位远高于地电位,但由于人体可能触及到的金属物体处于相同电位.因此人不会受到电击。

楼主:
位置搞得那么低,我想搞根导线接到吊顶看不见的地方留个小盒子,还是把那个地方用瓷片封了

网友A:
卫生间内所有外露金属件都要连一起接等电位

网友B:
第一次看到套房搞这玩意,可能以前看到的都是保障房

网友C:
装的位置有点太低了吧,是不是地板铺的太高

网友D:
封起来吧,那个不是给你用的。这个是楼体接地(包括防雷)

在进户配电箱里面有给你用的地线...........(黄绿双色)

网友E:
不建议封牢,瓷砖上开个口子吧,做个检修窗口。你这个位置比较底,最好叫师傅做个防水垫。

网友F:
我装修的时候给它拆了;

网友G:
支持1楼的观点

网友H:
接了PE线即可,封了吧

网友I:
真没注意过,大家都说说,我也关注

网友J:
封死不可取,安全第一。

网友K:
有封,有没封,也没看到接线地,我不知怎样,学习学习

网友L:
结出一跟线来然后封死吧。

网友M:
不能用接地线决不能和防雷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能用接地线决不能和防雷接着

如果和避雷线接上了,肯定不能用啊,问题是接上了吗?

网友N:
.等电位联结是低压交流配电系统防止电击事故的主要措施之一。主等电位联结是在建筑物内将保护干线、接线干线或总接地端子、建筑物内公用管道(如水管)和类似金属件以及可资利用的建筑物的金属构件、集中采暖管和空调系统相互联结,并将进入建筑物的这类似部件及管道在建筑物内靠近入口处连接,使电位均衡,降低接触电压、并消除电源线路引入建筑物的危险电压。其目的是使人所能同时触及的外露导电部分和外部导电部分之间的电位近似相等,也就是将接触电压降到安全值以下,防止在这些物件上由于感应雷电高压或接地装置上雷电入地高电位传送造成对设备内绝缘、电缆芯线的反击。所以尤其是用在卫生间特别要注意,因为卫生间都属于潮湿及水多的地方,所以象卫生间灯具,加热淋浴器等电气设备外壳都要局部作等电位连接,安全第一

网友O:
这个玩意不能随意封闭,安全第一

网友H:
只要接了PE线,可以封。

网友P:
存在即是合理,既然设计了,一定会有用的,不要封死即可。

网友Q:
不能封,因为卫生间需做局部等电位连接,使其内部金属构件连成一体,使各点电位差为零
pe线即使连接也不代表万无一失,假如电气设备漏电,会把不安全电压引入浴室,使浴室内金属物体带电,人体在潮湿情况下碰触这些物体,几伏电压足以使人身安全受到伤害。再者假如pe线断线或阻值大,那后果不堪设想,但等电位如果做好,那便是不花钱筑起了一道更安全的屏障,,所以我们在安全上不但要采用漏保,接零或接地,更要重视等电位,学习等电位知识。

网友R(2014-10-09):
我们家的就是从这个位置接出一根粗的电缆,引到开关位置高度,然后用一个封口的电器盒把它盖上,以备以后使用。
这个位置用瓷砖直接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