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1):
每年很多家庭因为忘记关烤火炉,忘记关燃气,产生很多悲剧,
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些事情发生?

烤火炉我想过 没有温控开关的加温控开关,一般温度不高不会导致起火,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保险?
增加一个开关,烤火时必须有人按压?会不会有人嫌麻烦去掉?

我还想在门口装一个电流表,检测除冰箱外的所有电器的电流,出门时看一看就知道有没有电器有没有关电源?

关于燃气,搞一个自动关的开关如何? 即使是炒菜时,也要5分钟人为开一次。

抛砖引玉,希望看到大家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燃气,5分钟开一次,怕是不行啊。
煲个汤最少也得个把钟头,不是要守在燃气灶旁边。

网友B:
以前租房子时装个热水器,每隔20分钟就会自动断开一次
燃气5分钟断一次,对于习惯广东这边煲汤的人是不能接受,这边做个汤煲上2、3小时很正常

网友C:
燃气5分钟开断一次,这个间隔时间不一定合适吧

网友D:
燃气,物业装的有报警器,有泄露的话物业可以马上收到信号;

楼主:
时间设长了就没什么用了,

报警器能保证长期可靠有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