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1):
各位大虾:小弟刚接触PLC(S-200)现有一套UF系统要用上!~不求不劳而获,但求高手们指点指点!~!
输入端:1:开关按钮  2:反洗按钮 3:原水箱检察点4:反洗水箱检察点5:产品水箱检察点 6化学清洗按钮

输出端:1:进水电动阀     2:化学清洗电动阀  3:反洗出口电动阀 4:正冲出口电磁阀  5:反洗电磁阀
6:反洗箱电磁阀  7:产水箱电磁阀  8:空压机电磁阀   9: 供水泵
10:化学清洗泵 11:反洗泵

具体要求:1按下开关按钮,原水箱有水同时产品水箱未满系统开始工作(工作时输出端 1  6  7  9  打开,其它的关闭)
         2系统工作一小时后进出反洗
         A:(4  8  同时打开,其它关闭)25秒
         B:(25秒后 3  5 11打开,其它关闭) 25秒
         3    (25秒后 1 4  9打开,其它关闭)5秒
         4    (5秒后,打开1 6 7 9 同时关闭4)其它的也关闭
         5 重复制第一步

其它要求:1系统运行情况下,只要按下反洗按钮就可以直接启动第二步
         2按下化学清洗按钮(2  4   10打开,其它关闭)
         3任何时候反洗水箱水满 6就关闭
因水平有限,如有错误请指出!~
昨天因有事出去,忘记了把我的粘出来!~但是下面的的程序可能有问题的!~因为做防真的时候不能通过!~
希望各位能指点指点!~

LD     SM0.1
S      M0.0, 1

LD     M0.0
A      起动按钮:I0.0
AN     Raw_tank检测:I0.1
AN     Product_tank检测:I0.2
LPS
S      M0.1, 1
AN     Back_Wash_tank检测:I0.3
S      M0.2, 1
LPP
R      M0.0, 1

LD     M0.0
A      反冲过程重启按钮:I0.4
S      M0.3, 1
R      M0.0, 1

LD     M0.1
AN     T37
TON    T37, 1000

LD     T37
LDN    M0.1
CTU    C20, 36

LD     M0.1
A      C20
R      M0.3, 1
R      M0.1, 1
R      M0.2, 1

LD     M0.3
AN     T38
TON    T38, 250

LD     M0.3
A      T38
S      M0.4, 1
R      M0.3, 1

LD     M0.4
AN     T39
TON    T39, 250

LD     M0.4
A      T39
S      M0.5, 1
R      M0.4, 1

LD     M0.5
AN     T33
TON    T33, 500

LD     M0.5
A      T33
S      M0.0, 1
R      M0.5, 1

LD     M0.1
=      Q0.0
=      Q0.1
=      Q0.3

LD     M0.2
=      Q0.2

LD     M0.3
=      Q0.4
=      Q0.5

LD     M0.4
=      Q0.6
=      Q0.7
=      Q1.0

LD     M0.5
=      Q0.0
=      Q0.1
=      Q0.4

楼主:
各位!~先行谢谢了!~该系统总算是做出来 了!!虽然还不算很完善,但今天刚通过测试!~如期交到客户手上!~太开心了!~!~
不管怎样,还是谢谢大家!~我在这里找到太多重要的东西!~
现在我也把我的放出来!小弟不才!~!~~大家指点指点!~!~共同进步!~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系统启动
LD     SM0.1
S      M0.0, 1
Network 2 // 自动冲洗
LDN    I0.3
ON     I0.4
AN     I0.2
A      M0.0
A      I0.0
AN     I0.1
S      M0.1, 1
R      M0.0, 1
Network 3 // 转换手动
LD     M0.0
A      I0.1
AN     I0.0
S      M1.3, 1
R      M0.0, 1
Network 4 // 手动转系统复位
LD     M1.3
A      I1.1
S      M0.0, 1
R      M1.3, 1
Network 5 // 自动冲i洗转系统复位
LD     M0.1
A      I1.1
S      M0.0, 1
R      M0.1, 1
Network 6 // 自动制水
LDN    I0.3
ON     I0.4
AN     I0.2
A      M0.1
A      T33
S      M0.2, 1
R      M0.1, 1
Network 7 // 自动冲洗转系统复位
LD     M0.2
A      I1.1
S      M0.0, 1
R      M0.2, 1
Network 8 // 自动气冲
LDN    I0.3
ON     I0.4
AN     I0.2
A      M0.2
A      C20
S      M0.3, 1
R      M0.2, 1
Network 9 // 自动气冲转系统复位
LD     M0.3
A      I1.1
S      M0.0, 1
R      M0.3, 1
Network 10 // 自动反冲
LDN    I0.3
ON     I0.4
AN     I1.3
AN     I0.2
A      M0.3
A      T38
S      M0.4, 1
R      M0.3, 1
Network 11 // 手动冲洗
LD     M1.3
A      I0.5
AN     I0.6
AN     I0.7
AN     I1.0
AN     I0.2
S      M1.4, 1
R      M1.3, 1
Network 12 // 手动制水
LDN    I0.3
ON     I0.4
A      M1.3
A      I0.6
AN     I0.5
AN     I0.7
AN     I1.0
AN     I0.2
S      M1.5, 1
R      M1.3, 1
Network 13 // 手动气冲
LD     M1.3
A      I0.7
AN     I0.5
AN     I0.6
AN     I1.0
S      M1.6, 1
R      M1.3, 1
Network 14 // 手动反洗
LD     M1.3
A      I1.0
AN     I0.5
AN     I0.6
AN     I0.7
AN     I1.3
S      M1.7, 1
R      M1.3, 1
Network 15 // 系统循环一次重新开始总逻辑关系
LD     T39
O      I1.1
A      M0.4
LD     M1.4
O      M1.5
O      M1.6
O      M1.7
A      I1.2
OLD
S      M0.0, 1
R      M0.4, 1
R      M1.4, 1
R      M1.5, 1
R      M1.6, 1
R      M1.7, 1
Network 16 // 冲洗计时
LD     M0.1
TON    T33, 6000
Network 17 // 制水时间脉冲信号
LDN    I0.3
ON     I0.4
A      M0.2
AN     T37
AN     I0.2
TON    T37, 100
Network 18 // 制水时间脉冲信号计数
LD     T37
LDN    M0.2
CTU    C20, 12
Network 19 // 气冲计时
LD     M0.3
TON    T38, 600
Network 20 // 反洗计时
LD     M0.4
TON    T39, 600
Network 21 // Q0.0输出存储位
LD     M0.1
O      M0.2
O      M1.5
LDN    I0.3
ON     I0.4
ALD
O      M1.4
AN     I0.2
=      M0.5
Network 22 // Q0.3输出存储位
LD     M0.1
O      M0.3
O      M1.4
AN     I0.2
O      M1.6
=      M0.6
Network 23 // Q0.1和Q0.2输出存储位
LD     M0.2
O      M1.5
AN     I0.2
LPS
AN     I0.3
=      M0.7
LPP
AN     I0.4
=      M1.0
Network 24 // Q0.4输出存储位
LD     M0.3
AN     I0.2
O      M1.6
=      M1.1
Network 25 // 反洗输出存储位
LD     M0.4
O      M1.7
AN     I1.3
=      M1.2
Network 26 // Feed pump and AV01输出
LD     M0.5
=      Q0.0
Network 27 // AV04输出
LD     M0.6
=      Q0.3
Network 28 // AV06输出
LD     M0.7
=      Q0.1
Network 29 // AV07输出
LD     M1.0
=      Q0.2
Network 30 // AV08输出
LD     M1.1
=      Q0.4
Network 31 // Back wash 过程输出
LD     M1.2
=      Q0.5
Network 32
LDN    I1.4
O      I1.5
=      Q0.6
Network 33 // Raw tank指示灯输出
LD     I0.2
=      Q0.7
Network 34 // Back wash tank指示灯输出
LD     I1.3
=      Q1.0
Network 35 // Product tank指示灯输出
LD     I0.4
=      Q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