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1):
在负载变化时为了保持中间直流环节的电压的稳定,逆变单元与整流单元中会有负载变化的交换,在整流侧会收到这种变化,从而实现对直流环节电压的调节以保持稳定,求助这方面的详细的资料或是解释,这个过程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嗨。这个过程是自动的。你如果明白逆变单元的道理,自然也就明白整流单元的道理。

他们都是闭环控制系统,就像可控的阀门。根据装置的设定值,随负载的扰动,自动调节电压和电流的。所不同的是,逆变单元设定的是控制电机的变量,整流单元设定的是直流母线电压。只要直流母线电压低于设定值,整流单元就要加大“开通”,保证直流母线电压在设定值的稳定。反之亦然。

楼主:
有相关的资料吗 想看详细的控制过程

楼主:
这个过程大体的了解,逆变单元传送给整流单元的模拟量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还是功率信号,由于整流和逆变是两个不同的控制系统,之间用硬线进行连接,靠这个硬线传送的信号,是一种什么信号呢?

楼主:
如果愿意留下QQ的可以留下QQ,我可以跟你们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过程大体的了解,逆变单元传送给整流单元的模拟量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还是功率信号,由于整流和逆变是两个不同的控制系统,之间用硬线进行连接,靠这个硬线传送的信号,是一种什么信号呢?

哦,看来你确实应该看看教科书去了。有关变频器控制的。传动控制系统的。自动化专业的。

是这样,逆变器和整流单元之间没有什么相互的命令(参数)传输,他们互相没有关系。逆变器只对电机进行控制,而整流单元只对直流母线电压控制。他是检测直流母线电压的高低来输出自己的能量去补偿直流母线的能量损失。

楼主:
我们现在应用的设备是在逆变单元和整流单元之间有信号的交换,只是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希望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应用的设备是在逆变单元和整流单元之间有信号的交换,只是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希望能帮忙解释一下
这种信号交换,一般是逻辑上的互锁控制。比如,当整流单元未上电的时候,逆变单元绝对不允许启动。再比如,当整流单元出现故障的时候,逆变电源要立即封锁输出,把系统安全停下来。等等。

这种信号的交换,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的逻辑控制。与他们各自的闭环调节和自动控制是两码事。

楼主:
在调试阶段,采集过有关负荷补偿方面的信号,但是只是个代码参数,信号是模拟量,具体是什么就不知道了,而且调整了相关的参数来使这个量达到某种程度的波形。

网友A:
一般是不用补偿的,输入侧的控制响应速度是足够的。这里可能是有什么特殊的应用或是特殊的工艺要求。

楼主:
是不是对响应度要求很高时就需要此功能啊,或是负载的波动很频繁就需要啊?

网友A:
这个还是需要针对自己的系统,看看说明书或电路,已经工艺要求。反正我接触的系统里,整流单元与逆变单元是没有控制上的联系的。除了逻辑上的控制以外。在闭环调节上,都是各干各的。除非直流母线上没有缓冲,为了快速调节。好像这也不是理由。

楼主:
方便的话可以留个QQ,跟你学习学习,这方面的应该是工程的实际应用,理论上应该不是很难理解吧!!!!

网友B:
商业回扣不可以?那么加入我们,不用回扣,你的采购轻松互利。。。有意者QQ 2630998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