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2-01-31):
EH600A系列变频器输出到电机,外接端子控制,并在其控制电路中串入了行程开关。有时不知何故停机,显示为:00.00 (用启动按钮能接着启动) 就好像人为按下停止按钮一样。检查后也没发现行程开关制动啊,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显示为0.00
应该是频率.
是不是外部还给了停止信号?或者复位信号之类的.

网友B:
在出现问题时,将一些外部信号人为的短接一下,希望有帮助

楼主:
有啊,用的行程开关控制负载位移的的

楼主:
现在就把行程开关不用了,只是相当于控制上去了保险。多谢

网友C:
变频器没有出故障代码,而且自己停的,频率变为0,说明变频器启动端子出现故障,一般情况有:中间继电器端子松动,串入线路中的常闭点接线端子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