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31):
根据前一个帖子的各位朋友跟帖了解到这款CPU是继电器输出的,那么继电器输出的话,开关频率不会高了,那么是不是就不能做PTO/PWM这种输出?

网友A:
主机是没有这个功能的,除非加模块;

网友B:
有这种功能,但是一秒钟只能输出十个PTO,如果太快了用不了几下就会损坏触点的!

网友C:
Q0.0,Q0.1脉冲输出
CPU输出必须选择晶体管的

楼主:
哦,这样啊,知道了。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功能,但是一秒钟只能输出十个PTO,如果太快了用不了几下就会损坏触点的!

呵呵,就算10HZ可以,连续运行不到一天估计你的继电器寿命就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