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1):
工程施工在山上安装摄像机,电源由山下机房供给(220V),总长度为1500米,采用RVV2*2.5防水电缆,穿PVC管埋地敷设,设备调试时发现天气晴朗时10个小时左右跳闸,阴雨天气供电立刻跳闸,而且跳闸90%都是跳配电箱的总漏电保护器,很少跳房间的分漏保(不解)。初步怀疑供电线路漏电,分别用500兆欧和1000兆欧摇表测量,对地电阻均在正常范围内,晕了!怀疑是总的漏保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还有10%的时候是跳分的漏保呢,真的想不懂。查资料,可能是火线和地形成了电容电流导致漏保跳闸,但是这方面我没经验,也不知如何消除,烦请高人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很奇怪嘛,帮你顶一下!

网友B:
你是在哪种状态下用摇表测量的对地电阻?天气晴朗时10个小时左右跳闸后?阴雨天气?建议在这两种情况下,跳闸后立即用摇表测量看。测量后,再把测量结果说明下。

网友C:
线路这么长?压降应该很大的。

网友D:
我也没有经验。
线路较长,所分析的原因应当是对的;“总的漏保”的保护电流是多少呢?
2楼的建议,也可参考。

网友E:
可能是天气的原因,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线路没有这么长,后来没做任何处理,自己好了。

网友F:
用普通断路器试试

网友G:
你苦于直接通电一根线试试啊,,,

楼主:
下过雨后地面都是湿的,打了1根1米长的钢筋入地,应该可以算是可靠接地了,对地电阻都有50兆欧以上,晕!
我不是很了解电容电流怎样消除,怀疑是这个问题,麻烦高人指导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下过雨后地面都是湿的,打了1根1米长的钢筋入地,应该可以算是可靠接地了,对地电阻都有50兆欧以上,晕!
我不是很了解电容电流怎样消除,怀疑是这个问题,麻烦高人指导啊!
这样接地肯定不标准,不合格

网友I: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但线路没这么长,我后来是换了一个开关之后就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J: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这个发贴子是在哪儿发的呀,怎么找不见呢,知道的回个贴,谢谢!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的!

网友K:
这么长的电缆,电容电流应该不小

网友L:
应该是线太长产生的电容电流所致跳闸,不妨换个普通的断路器试试。

楼主:
普通的断路器不会因为电容电流跳闸吗?为什么只跳总闸呢?

网友M:
1.跳总漏保是合理的,因其检测总回路的泄漏.干扰.工作电流
2.负载是否有问题,跳漏保时拆下下桩线再接个灯泡合闸工作正常,则负载有问题
3.温差湿度大也是电气故障-大因素
4.埋地电览是否有驳接口
5.具体现象具理分析

网友N:
因为电缆于大地有漏电
因为电缆太长,所以电缆大地之间有很大分布电容。阴雨天气他们之间电容更大。解决方法,不要用漏电保护器,就用空气开关。或者,用三芯带屏蔽的电缆。

网友O:
这种情况最好不要使用漏电  电容电流会出现开关误动作  如果你换开关就麻烦了  总开和分开都要换成断路式开关  要不然还跳   或者用三芯带屏蔽的电缆。要不就加调压器

网友P:
可能是负载正常时不漏电。当进行某个动作时漏电

网友Q:
估计电线太长,压降太大而导致漏电跳闸,试着换个不带漏电保护的空开试试

网友R:
建议你先查一下用电器是否漏电。如果用电器正常,可能是线路太长线径太细建议你换粗一点的导线

楼主:
换空开值得尝试,但是可能要在总开关的上线单独接空开,因为我也没权利换掉那栋楼的总开关。小笨熊的方法我下周试试,好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S:
用小笨熊的方法应比较好。

网友T:
太节约了吧,改成4平方的线,

网友U:
1.线太长了,导致对地电容大,可建议用横截面大的电缆试试或用三芯屏蔽线
2.由于跳闸随天气原因而跳闸不同时间,有可能是电缆漏电,也可能是用电器漏电或负载重,这样可试试在不同天气的时候用一个小灯泡看看会不会跳闸。如果都跳闸看开关漏保有没有问题!

网友V: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下线的时候电缆轻微损坏了。一下雨就跳闸,平时很正常。拿摇表应该能测出来。

网友W:
感觉线是蛮长的,没碰到过

网友X(2016-11-21):
可否考虑在山下整流后直流传输至山上再逆变。

网友Y:
这个:如果你确认绝缘没有问题且管路没有进水之类,建议选用双绞线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Z:
这么长应该有接头吧,是不是接头处的问题

网友AA:
检查一下总漏报的漏电值是不是30MA.可以尝试换大些的,如200MA的。因为你说分路漏报就不跳

网友AB:
电缆太长了,压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