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出短路点

楼主(2012-02-01):
如何用万用表测试出短路点?

网友A:
具体说来

网友B:
楼主说说具体情况

网友C:
呵呵,猜测性回个帖子。
若是导体金属性接触短路,可根据测量的电阻值判别;具体问题,可结合原理图进行查找。
若是导体间绝缘损坏,可能需用兆欧表测试。

网友D:
版主已经分析了啊,楼主的问题有点太笼统了

网友E:
短路点?
没电的时候用二极管档量,短路了,蜂鸣器就响。
算不算解决方法,呵呵

网友F:
说明具体的怎么短路啊。。。

网友G:
用万用表只能测量是否短路,至于短路点的寻找是需要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加上耐心和一点点的运气

楼主:
补充:只是想知道大概如何万用表测出短路的过程同方法,没有具体的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