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1):
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在高速运转时经常堵转,听说要在驱动器上加滤波电容,怎么加,加多大的,有可调的滤波器加吗?

网友A:
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主要还是和驱动器输出的电流波形还有驱动器斩波频率有关系
德国TRINAMIC开发的TMCM产品可以使步进电机的转速达到5000RPM

网友B:
加滤波电容好像起不来多大作用吧!估计是步进电机厂家给你出的主意;步进电机本来就不适合于高速运转;宜丢步;如果有必要;最好的解决方法直接换成国产伺服电机好了!

网友C:
步进电机高速丢步与干扰没太大关系,主要取决与你的驱动器和电机的性能,负载大小,以及你给驱动器的电压和驱动器输出的电流大小。 加滤波电容确实作用不大,只是有可能减小干扰, 在脉冲信号的+,-之间加一个204 的瓷片电容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