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1):
我有个机床长时间未上电,担心其变频器的参数会丢失,变频器设置的参数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能保存多久?

网友A:
不应该丢失的。但是,长时间不通电的变频器,上电之前,一定要先把直流母线的电容器充好电。否则会炸电容器的。

楼主:
哦,直流母线的电容充电就是上电后,不开机就行吧?

网友B:
参数不会丢失,但长时间存放会使电解电容老化,应至少一年(建议半年一次)通电1至2小时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直流母线的电容充电就是上电后,不开机就行吧?
充电就是要求先给变频器的输入侧加小电压,一点一点的提高,直至达到正常的额定输入电压。每个变频器的制造商,都提供这个预充电的曲线。时间-电压函数关系。不要一上来就给满电压,这样直流母线电容就爆了。

网友C:
我们这的施耐德71 变频器频繁出现电机短路 制动命令  但是 给变频器复位后 就正常了  而且这种故障没有规律  原来使用的是68变频器  换完71变频器就这样了  请问我们该从哪下手处理 肯定的是 肯定是参数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