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电阻?

楼主(2012-02-01):
是科比F5 7。5KW的,表现为主板电源灯快闪,屏闪8888,过程发现这个电阻分开两边,不知阻值和用途,请教大家!

网友A:
你看那个件两边写着什么字,好像热敏电阻

楼主:
就写一个“H”

楼主:
我想也是!那些压敏电阻都是爆得很惨的!

网友B:
看外形像是压敏电阻或保险电阻,具体得看在电路中的连接方式。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C:
没看清楚,好像是坏掉了!

楼主:
分开两边了,和下面的电容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