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1):
富士FRN11F1S-4C变频器用与恒压供水系统,运行前4个月正常,而后运行到42HZ以上时出现输入缺相故障,后将电机和水泵维修后重新装上,仍然报输入缺相,将H98功能关闭后又出现欠压故障,请教各位大侠是何原因。

网友A:
能运行到42HZ的话,你应该查一下电源和量一下直流电压是多少,还要注意是不是整流模块是不是坏了一组!

网友B:
检查输入缺相保护(U48)的设定值是否正确,不是的话,很可能就是变频器的硬件故障或由噪声引起的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