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1):
如题:欧姆龙温控器E5AZ-QT3中的2-PID控制和开关控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开关控制就是等温度到达设定值的时候停止加热,这样加热器上的余热可能会使被加热物温度继续上升。PID控制则是在加热的过程中,不断的调节加热器的通断使温度稳定加热到设定值,PID控制需要调节比例、积分、微分3个参数。
个人愚见

网友B:
一楼说得很对
PID控制比较精确,但最常用的还是开关控制

楼主:
哦,也就是说通过PID控制时,
水温没有达到设定温度,
但是靠加热器的余温能达到设定温度。
这样不断地进行调节,使用实际水温更接近设定水温。

而开关控制呢:
当水温达到设定温度时,
开关断开,
但是,
实际上加热器还有余温,
靠加热器余温还能使水温继续上升。
这样,开关控制的精细程度不如PID调节了。

网友C:
PID 控制需要自整定后才能实现。

楼主:
什么是PID自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