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速度的计算

楼主(2012-02-02):
转差S,一般为1%---10%之间。

网友A:
难道电机轻载与满载时同等频率下转速不一样?

网友B:
当然不一样

网友C:
转速不一样的,这公式时间长了不用都忘了。

网友D:
嘿,在这儿讨论起电机速度来了。
异步电机,重载时允许转差率一般在5%以内。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转差率的存在,使转子磁场落后于定子磁场,产生感应电流(旋转力),异步电机也由此得名。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异步电机在轻载与满载转速相差较大,同步电机的话不管轻载与满载转速均一致!直流电机的话与异步电机表现差不多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