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2):
一个减压蒸馏工艺,在减压过程中会产生泡沫,泡沫不断增多就会从管口流出,现想寻求 一种测量泡沫的方式,当泡沫达到一定值,开始向设备里充氮,让泡沫消失,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可行的方案。谢谢!

网友A:
如果泡沫可以导电即使是若导电,就装一个电极来检测泡沫(现在的全自动豆浆机如是);
如果泡沫完全不导电,还可以采用光电开关、轻巧的浮球开关等方法。

楼主:
你有QQ没有,我的是1576514810,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可以直接请教你啊

网友B:
测量泡沫?
以前我都没想到过...
不过个人认为Kate说的轻巧的浮球开关比较可行

持续关注中,希望楼主解决了之后让我们学习学习~~
先谢谢了~~

网友A:
呵呵,我老古董不喜欢玩QQ的,有疑问在论坛共同讨论效果是最好的了。
另外,假如你的问题是由于过度减压而产生过量泡沫,可以尝试用一个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压力。

网友A:
哦?浮球开关用在泡沫场合是完全有可能滴——,所以设计出专用的“泡沫浮球开关”不是不可能滴,你的5W,哈哈!
至于电接点压力表嘛,跟泡沫没有半点关系,所以不会有你所说的“泡沫电接点压力表”滴,我讨论的是用压力表控制减压的速度或者幅度也许可以减少泡沫量。

楼主:
不是过度减压而引起的泡沫,也是一个厂家针对一个项目在做实验过程中发现减压过程中会产生泡沫,而且泡沫会持续增加,我们也正在寻找可行方案,浮球开关能不能测,还要咨询仪表厂家,这个问题如果有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我会告诉大家的。谢谢你的宝贵建议

网友A:
真空分馏、脱水除气等原理就是利用对液体减压过程中原先溶于液体的各类可挥发性成份由液态转化为气态,气体逸出过程会形成气泡,若液体的表面张力较大气泡不能及时破裂,越积越多就成了泡沫,所以,如果工艺允许的话,控制其逸出的速度是可以减少泡沫堆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分馏、脱水除气等原理就是利用对液体减压过程中原先溶于液体的各类可挥发性成份由液态转化为气态,气体逸出过程会形成气泡,若液体的表面张力较大气泡不能及时破裂,越积越多就成了泡沫,所以,如果工艺允许的话,控制其逸出的速度是可以减少泡沫堆积的。
我去问问工艺,这是一个实验项目,是仪表厂家来咨询我们设计的时候才引起的讨论,

网友C:
真空分馏比较可行

网友D:
希望在这个网站http://www.twlutron.org可以找得到
www.dgtn1718.org
www.twlutron.org
www.twtes17.net

网友E:
似曾相识的帖子,不知楼主是否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F:
用超声波开关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B: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网友E:
这个问题可以从另一个方法来解决,既然泡沫难以检测,何不把泡沫弄破,这个在工艺生产中非常普遍,在气液分液罐中,蒸馏塔器中经常用到的破沫网就是为了防止气相介质带液相而把泡沫消除的设备,楼主何不把这个减压设备中也安装几道破沫网,此时就不用考虑泡沫的难以检测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可以从另一个方法来解决,既然泡沫难以检测,何不把泡沫弄破,这个在工艺生产中非常普遍,在气液分液罐中,蒸馏塔器中经常用到的破沫网就是为了防止气相介质带液相而把泡沫消除的设备,楼主何不把这个减压设备中也安装几道破沫网,此时就不用考虑泡沫的难以检测性。
几种方案都提给仪表厂家了,最终哪种方案比较可行又可靠,还看工艺和仪表厂家了。有了结果我会发帖告诉各位的,谢谢你们的建议。

网友G:
个人觉得,超声波、’激光、还是红外、固定位置的光电感应都可以达到

至于有要测出线性变化的也就是好好的找线性区,

至于轻浮球可以考虑和光电开关结合,这个机械阻就小了,《不过还是有待媒介的张力数据作评估》

不知~~··哪位钱多了~~·想送我点~````

网友H:
向大侠们学习了,也希望你们赚大钱

网友I:
采取微反吹气背压方法,关键找出背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