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2):
ABB ACS800 提升机应用程序系列变频器运转半小时左右出现‘BR BROKEN’和‘DC OVERVOLT’故障,检查制动电阻都正常,请高手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把变频器的斜坡加减速时间适当延长,在观察其是否还会出现类似直流母线电压高的问题。如果问题解决,那说明制动电阻的阻值选择的不合适。

网友B:
检查制动电阻是否连结牢固和制动模块,在把参数27.01改成0FF运行看一下.

楼主:
变频器运转已一年多,最近才出现的故障,应该不是参数或者选型的问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制动电阻是否连结牢固和制动模块,在把参数27.01改成0FF运行看一下.

因这台变频器用在起重提升装置,如果27.01改为OFF,不用制动斩波器是否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