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现象

楼主(2012-02-02):
昨天去调机发现一个怪现象。在我们机器旁边有一个电焊机(好像是亚弧焊),每当电焊机焊东西时,我们机器的一个打标气缸就会自己动作。观察plc指示灯,发现只要电焊机焊东西里面个别几个输入指示灯就会闪。我想这就是造成气缸误动作的原因吧。调电焊机的频率没有用,后来还是把我们的机器挪开了一点使它和电焊机相隔半米以上才得以解决。我们机器的出线就只有两条220V电源线和一根地线,我怎么都想不通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电焊干扰很大的

网友B:
干扰引起的;

网友C:
电焊,尤其是逆变焊机,那个谐波还有辐射都是很大的,你们那个设备没有什么防干扰,不出问题才见鬼了

网友D:
没烧东西就不错了,呵呵,闹不好电焊引起的大电流会烧PLC的点

网友E:
肯定是被辐射了~出问题就正常啦~~

网友F:
距离不到半米?肯定是电焊机干扰造成的问题。

网友G:
焊机应该是高频逆变的,而且防护不好,或者金属外壳没有安装...........

网友H:
逆变焊机产生的谐波和辐射都很大,容易给周边的设备造成干扰。

网友I:
电焊机的电流干扰

网友J:
电焊,尤其是逆变焊机,那个谐波还有辐射都是很大的,你们那个设备没有什么防干扰,不出问题才见鬼了,不要共用电源

网友K:
电焊机干扰的

网友L:
下次记住离焊机远点

网友M:
这么近,肯定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