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2):
有两个实验,实验要求:
一、如题:比如设定温度在80℃,恒定一个温度,要求温度控制精确(与设定温度不差1℃),能够无纸记录,能控制加热器工作,最好是PID调节。
二、另一个实验要求是:
控制温度在一定时间内恒定,恒定两个温度例如:1小时温度在40℃,1小时温度在60℃,也是要求温度控制精确(与设定温度不差1℃),能够无纸记录,能控制加热器工作,最好是PID调节。
有这样的设备么?
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A(2012-04-20):
实验一:需要准备温控表,无纸记录仪各一台 温控表有PID调节功能.

网友B:
根绝实验一,可以准备一个温度传感器,二次显示仪表,附加功能(RS485输出,2组继电器输出)RS485连接电脑可采集温度时间数据,继电器控制加热棒的工作。这样的设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