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2):
你好我有一台型号为 MASTER-K120S K7M-DR14UE的 LG PLC 我用的是3.62的中文编程软件 USB转RS232的转换器
转换器驱动已安装好 自己做的连接线 5-5 2-3  3-2 就是怎么也连不上机 跪求各位大哥

网友A:
软件下面 联机选项 设置COM口

网友B:
呵呵;换个好点的USB转换器试一下;

网友C: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com口与软件联机选项 设置COM口要一致。

网友D:
设置COM口要一致,如果一致了再查查你做的线是否1-9脚位正确。
都对的话请换换个USB转COM 吧

网友E:
我自己做的连接线 5-5 2-3 3-2 ,很好用的,看一看你设置的COM口对吗?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你好
我也是自己那样做的通信线  请问软件是怎么设置的 与电脑还需要怎么设置 麻烦您谢谢

网友B:
软件里选的COM口与你转出来的COM口要是同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现在已经连接上电脑了

网友F(2012-05-22):
各位大侠,我有一台:MASTER-K80S K7M-DR20S,可用以线和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