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问题

楼主(2012-02-03):
我想用一个开关电源和一个DCDC模块得到24V输出,要求电压稳定、纹波小,温漂小,请问该怎么选择开关电源和DCDC模块?哪家公司做得比较好?

网友A:
电压稳定  ?%?  纹波小  ?%?  温漂小 ?/1°? 干什么用?

楼主:
给高精度传感器供电

网友B:
台湾明纬

网友C:
我公司用的多的是台湾明纬电源。

楼主:
谢谢!大家都是在哪里买的明纬电源?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应选多大呢?是不是只要DCDC模块能输出24V选多大都可以?

网友D:
一些开关电源本身就是24V直流电源的了,干吗还要用DC—DC模块呢?

楼主:
开关电源纹波大,所以再来一级效果能好些

网友E:
如果要求有这么高;那就买一台直流电源供应器好了;价格也不会太贵呀!
市场上的各个品牌的开关电源大都差不多;只是质量及短路保护功能有些差异!

网友F:
看来你这仪器也太高精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