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8功能端子什么用,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2-02-03):
哪位大侠知道呀,此图用在联动控制中,A1为主频率指令,A2为频率微调,A3和S8是一起用的,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等待中

网友A:
s8点动频率选择,不需要设定。原参数h1-06=8(6)。()内表示3线制控制下的初始值。

网友B:
参数定义要查你变频器设定对应端子的含义;

网友C:
查看变频器的说明书,每个端子是干什么的就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