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3):
51单片机通信的时候数据位是7位该如何处理?停止位1位没有奇偶校验该如何处理请教大家!

楼主:
请教了 请大家帮忙啊

楼主:
请高人指教一二

网友A:
异步传输的位数一般指数据位,分为7位和8位两种,不包括起始、校验、和停止,比如要传送的数据是7位,你传输后得到的数据也是7位,对应到1个字节,应把最高位设置成0;这是RS232的标准,实际传输的时候的顺序是这样:1位起始位、数据0、数据1、...、数据7、1位偶校验(没有奇偶校验吃位不设)、1位停止位,到此传输结束,如果还有数据传,重新按照上面的顺序开始。校验位可以分成奇、偶校验,或者无校验。与8位数据时传送过程类同。
不管是PLC还是单片机,只要是串行异步通信时,根据RS232标准都是将数据位设置为7位或者8位,这样正好对应一个字节,有利于CPU数据处理。
还有所谓通讯里面的“数据位”就是你想通过串行通信传送的数据,只不过这些数据要通过分解为7位或者8位,即一个字节,分别传输而已。